DELL m4010 开机报警想7声

楼主(2014-04-25):
DELL m4010 开机报警想7声 加焊桥就会好可是用不多长时间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温度不高,桥也植过球,来回几次,得瑟的一天烦,请问大家一下换桥能好不?

CPU或者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台机器加焊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台,不行定个新的芯片试试,肯定可以好的

网友:
我遇见的刚开始都是重新做了 基本没啥返修

网友:
换个新的把  要不然用不住啊

网友:
我之前修的 几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换了才知道。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只能换桥了

网友:
需要换新的了 报价高点

网友:
你也太点背把,风扇有问题了把,要不不会返修那么快,或是你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加焊不行,只能换全新桥了。

网友:
只能换全新的桥了。

网友:
换桥就能好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一定要把扇热做好 最好把风扇拆开清清灰

网友:
可以换个新的桥试试撒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 楼主 你哪里学的修笔记本  是不是认为芯片都不会坏???都是做下BGA就行???这些芯片本身有问题  必须要换 你吹一下用段时间又坏 有什么意思 给客户把价格报起来 换一个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北桥问题,一般来说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北桥啊,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太容易会了

网友:
北桥坏了 最好更换全新的

网友:
加焊不行,换全新桥

网友:
通病 北桥问题

网友:
肯定要换才能好啊

网友:
刷bios 试试 不行 座桥了 再不行 换桥;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