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心得】 CCD摄像机的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4-04-25):
红外半球摄像机问题
         1、红外半球系列机器晚上出现图像照度差、发白或有亮白色光圈现象。 该现象是机器装配不当导致的,装配时感光器件(光敏电阻)离半球距离过远会导致红外灯启动不完全造成机器夜间照度差;出现图像发白或亮白色光圈现象主要因红外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通过球罩折射到镜头所致,解决此现象就是避免让红外光折射到镜头表面,通常采用海绵圈进行镜头与红外光的隔离,在装配时一定要将球罩紧贴海绵圈。 夜视型红外防水机的问题
         2、夜视型红外防水机白天图像正常,夜间发白 此现象一般因机器使用环境有反射物或在范围很小的空间使用,因红外光反射导致,解决此现象首先应确定使用环境是否有反射物,尽可能改善使用环境,其次检查机器的有效红外距离与实际使用距离是否相应;若一台长距离红外机器在很小的空间使用会因红外光过强导致机器图像发白。
         3、无图像 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源误差:DC12V±10%,AC24V± 5%),其次检查视频连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 使用手动光圈镜头需检查光圈是否打开,自动光圈镜头则需要调节LEVEL电位器使光圈在合适位置。
         4、彩色失真、偏色 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此时应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 OFF位置,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
         5、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 这种现象可能是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或光学镜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视频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当出现以上现象时,请先检查所用光学镜头是否异常及监视器的输入阻抗开关是否设置在75Ω端,其次再检查用视频连接线缆阻抗是否是75Ω。
         6、画面出现几道黑色竖条或横条混动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器供电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太大,应加强滤波并采用性能好的直流稳压电源。
         7、使用自动光圈镜头图像过暗 首先检查EE/AI功能开关是否设置在AI端,其次检查LEVEL电位器调节是否合适。
一体化摄像机常见问题:
         一、图像有干扰(例如:斜纹,水波纹,横线)此种情况不一定是产品本身问题,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1、线材质量问题,建议尽量使用国标线材。质量较差的线材在传输过程中衰减信号,易出现被干扰现象。
2、视频线或摄像机被强磁场干扰。强磁场源如:大功率电动机,高频发射机等。强磁场将会对绝大多数摄像机产生干扰。
3、稳压电源内部电容滤波不良。在使用一体变焦摄像机中,请尽量不要使用集中供电。
4、传输线路过长。
5、视频线的BNC头制做工艺差。
6、雷击造成摄像机无图像(通常为DSP,CPU,电源板损坏)。
7、摄像机工作中电源电压过高。摄像机用12伏直流工作电源的实际输出电压超过直流17伏,造成电源板损坏。
8、BNC头松动。
9、电源变压器损坏。
10、220V交流供电电网电压波动太大。建议监控系统采用UPS(净化稳压电源)220伏交流电源集中供应方式,同时 尽量做视频和电源的防雷处理.
11、摄像机的聚焦模式有两种方式,可在摄像机菜单中调整,建议尽量调成自动聚焦。
A.键控自动(手动模式,必须调焦后才会聚焦)
B.自动/手动(自动模式)摄像机在自动聚焦模式下仍然出现聚焦不清晰的现象,请检查摄像机菜单中的聚焦范围选项,聚焦效果最佳时应为1厘米选项值.有时镜头上有灰尘或异物,摄像机会选择自动聚焦在灰尘上而显示出聚焦不清,此时,可试试用专业镜头布先擦试镜头.此几种情况对任何一体化摄像机都可以造成干扰。如有以上情况,请用户先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整,对故障原因进行简单排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运输成本及耽误您的时间。
二、一体化摄像机在变倍时突然重启或图像过一段时间后(周期性)无图?
原因是在变倍时由于要驱动马达,工作电流突然增大,这样会导致供电不足的解码器(板)供应不过来,导致摄像机突然断电,然后重启。三、应用一体化摄像机不能自动聚焦?先检查一体化摄像机的聚焦状态是在键控优先还是自动聚焦状态,如果处于键控优先状态请调回自动聚焦态,如果还不行,测为周围的环境光线过亮,致使摄像机亮度值过高,摄像机无法找到聚焦点,可将摄像机的亮度值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