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D在Della笔记本中起什么作用有电压吗(不接电池,接适配器)

楼主(2014-04-25):
如图.菜鸟刚学笔记本维修,请老鸟指教。谢谢

网友:
适配器上有一个芯片,与EC通信,用于检测是否是DELL原装适配器及适配器功率等参数,psid这个是单线数据线,名称是onewire总线.

网友:
不要超过6V

网友:
也是检测适配器吧,分压后不能使三极管导通,具体电压直接算吧

网友A:
没有此电压,电池是重不了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此电压,电池是重不了电的。

戴尔本本进水了。这么说PS-ID-R 这条线有电压存在,如果没有电压说明适配器有故障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