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两个芯片的图纸,

楼主(2014-04-25):
板子比较新,不知道有没有,故障是没有内存系统总线,跑到这两个芯片上面去,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写着3115C 这样,求这个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A:
是这个吧,UP6262A

网友:
百度 此芯片型号+PDF

网友:
根据楼下的截图分析,这两个芯片通过串行读取硬件参数信息后,输出各路电压。

网友B:
楼主。修好就发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就发表一下

修好了,我有重新发一帖,你搜一下。

网友:
超压电路用的比较多,有时候维修不亮或不跑代码的可以先摘掉

网友:
我有块梅捷G31板,也是有一组内存总线电压偏低,
没有图纸,只有跑线没有发现到哪个芯片,
是不是由北桥直接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吧,UP6262A

我看到有个贴子和你这个一样也是这个芯片坏的 最后人家改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个贴子和你这个一样也是这个芯片坏的 最后人家改线的

技嘉板很多这个芯片,不用改线那么麻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很多这个芯片,不用改线那么麻烦吧。

人家找不到这个芯片  好像说的3  7脚相连接 别的连接方法忘了  。也是最近看的帖子 也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找不到这个芯片  好像说的3  7脚相连接 别的连接方法忘了  。也是最近看的帖子 也是技嘉的板子

错了吧,这个芯片是输出基准电压的,3脚是接地的哦,它是由系统总线--南桥控制其基准输出的,一般可以调节北桥和内存电压,这些基准电压都是连接到其电源管理芯片的FB脚,通过改变FB脚的电压来改变为PWM芯片的输出电压。

网友:
芯片的引脚定义,大家可以在ic37网站下载PDF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