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牛人解释难题。。

楼主(2014-04-25):
本人还是小白。。
今天给一个客户拆机清灰,他说他的CPU开机就100度的报警,是ASUS的N43系列,清灰完了之后很卡,,爆卡,卡LOGO有10多秒,LOGO之前的黑屏也有10多秒,进系统测试还是100度报警(鲁大师),这下子真悲剧了,给人家清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带故障更多。。换了个系统  还是一样,, 官网是刷了BOSS,进系统刷的。而且官网上有说这个机子BOSS能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我刷了2次都不行,, 是BOSS芯片本身出问题了吗??  还是要拿下来???

网友:
钱收不到,弄了一身焼。。。。。。

网友A:
还是要从散热上找原因!

网友B:
刷工厂的BIOS,之前我弄过

网友:
主要看下cpu的下手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D:
坛子有一台湾人发了一些华硕原厂bios,解决温度高。准时掉电的问题。你自己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有一台湾人发了一些华硕原厂bios,解决温度高。准时掉电的问题。你自己去找找

好的,晕死打字还带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从散热上找原因!

吹出来的是冷风,我都清灰了,风扇还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工厂的BIOS,之前我弄过

软刷? 硬刷? 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I5的CPU,,借不到。。  本人现在待得公司小~~

网友:
温度高最好还是把bios拆下来刷吧!!还有就是换个CPU试试,风吹的是冷就代表铜管是好的嘛???铜管坏了把温度导不出去,那风扇吹的风湿热的还是凉的???不一定要I5,看你那个是I系列几代的,一代的I3\I5通用,二代的通用、三代的也一样,找个I3的也可以,以上方法都试过还不行就要修温控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