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版号是K42JC

楼主(2014-04-25):
解决华硕双显卡进系统黑屏  禁用掉独显就可以  启用就不行 刷BIOS故障解决

网友A:
要用编程器刷么?

网友:
今天接了一个机器显示3v独立修好内接不亮 求解

网友:
外界正常不知道楼主的bios好用不

网友B:
我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刷上去行不行 行在来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编程器刷么?

那肯定要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刷上去行不行 行在来发表】

我也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2014-05-29):
那大概是什么型号的编程器比较好?还有 ,具体怎么刷?新手不会刷,感谢

网友:
灰常感谢,就你这个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5-09-26):
解决了双显卡的故障。。。但是风扇狂转~~依旧是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一样··

网友(2017-09-12):
刷了要开两次机,正常亮机后风扇狂转

网友:
禁用掉独显就可以  启用就不行 刷BIOS故障解决

网友(2020-06-02):
刷了 都不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