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帖 海尔420G

楼主(2014-04-25):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PQ23的3角会不会产生电压,电压是多少,VIN经过PR87又会不会产出电压,电压是多少,有电压的话
PQ25,PQ22,QP21,PQ28,PQ24,PQ31是不是都接地了

网友A:
没按开机键,MAINON脚没电压,3脚9.5V(有VIN算19V经过两个1M电阻分得9.5V),把PQ25,22,21,28,24,31场管道通拉到地,按开机后EC发出MAINON 3.3V把3脚道通拉到地,PQ25,22,等截止,是个放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按开机键,MAINON脚没电压,3脚9.5V(有VIN算19V经过两个1M电阻分得9.5V),把PQ25,22,21,28,24,31场管道通 ...

好的  谢谢   PQ25,22,21,28,24,31都是高平电导通,我想问下PQ23是个啥子东东,

网友:
pq23数字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