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4-04-25):
症状如标题,电流可以上到1A以上,测屏接口无 VCC3P,VCC3P由Q22转换而来

测VCC3P_DRV无电压,DRV由U61的3P_ON控制产生

向前推,PANEL_POWER_ON无电压,产生源为U73

U73的5脚和6脚都有电压,但是1、3没有(U73换过2个),这两个脚的来源为北桥和显卡

直连过U73的4、5脚,无法上电。之后又直连Q22的的1和5,可以上电,屏幕闪一下就灭掉,没有其他反应

分析到这里就没有办法了,不知道过程是否正确,希望大家给一点意见,老板已经准备换板子了,我还是想试着把他搞好

网友:
屏线坏 或
供电没出吧

网友:
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

网友:
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

网友A:
就是没有VCC3P,其他的供电都有,但是EDID没打,手头没有好用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

好的,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VCC3P,其他的供电都有,但是EDID没打,手头没有好用的示波器

高压板的指示灯会亮不,如果会,你可以弄下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集显  还是独显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试一下键盘有没有切换一下

如果键盘有切换  会说明什么

网友D: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  还是独显的板子呢

独显的,板号:MLB3D-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我是在想,屏线坏会造成没有VCC3P电压么,这个电压是干嘛用的

网友:
高压板,屏线,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