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1c 内存不过,822排阻坏。

楼主(2014-04-25):
asus  p5p41c 内存不过,822排阻坏。

网友A:
这个排阻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是干嘛的?、?

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的坏了就挡在内存那边

网友B:
我发觉822电阻很容易坏?它坏了。阻值会不会变大或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觉822电阻很容易坏?它坏了。阻值会不会变大或小??

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变小的也有,大部分是变大

网友:
楼主应该写一下维修思路,照顾一下新手……

网友:
822坏了 本身有哪些现象

网友D:
之前有个不跑马的,让我干桥了,,

网友:
应该说一下。这排组是干嘛的,我也没看懂

网友:
822的???下次专找它

网友:
各位坛友请教下,在线怎么测排阻的坏好,多下了

网友:
你也写写怎么查到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变小的也有,大部分是变大

哦。原来是这样。。我其实很少修主板的。都搞显示器去了。。

网友:
你们一直说822坏  我怎么一直碰不到

网友:
华硕通病822,修了不少这类了,大家记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个不跑马的,让我干桥了,,

不跑马的就要找这个822了,由供电芯片发出PG给南桥的,途经一个822很可能就是这个排阻坏了,华硕就是这样的,这种都能找到点图,别动不动就去干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跑马的就要找这个822了,由供电芯片发出PG给南桥的,途经一个822很可能就是这个排阻坏了,华硕就是这样 ...

谢谢,现在知道了,还有一个复位灯长亮,没好哪,,我慢慢研究他,,桥也干了,不过这个还好没爆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现在知道了,还有一个复位灯长亮,没好哪,,我慢慢研究他,,桥也干了,不过这个还好没爆发,,

想复位南桥需要得到两个PG(VRM_PG和IO的PWR_OK)然后才会复位,当然,如果之前的条件没出来当然也不会复位

网友:
有事822排阻啊,真个月都看到几个案例了

网友F:
还修过这主板关不了机的,也是822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但是能问一句这822排阻是什么的。。

网友:
虽楼上看到很多事PG经过的  但是是什么电路的电源好信号会引起不过内存?南桥检测内存参数的两个信号????迷茫。。。

网友:
我修过同样一块主板,4PIN 822坏,拆了没装,一样开机没事,两个星期了,没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问题是多啊

网友:
看楼主的帖不如看跟帖,跟帖的技术含量才是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复位南桥需要得到两个PG(VRM_PG和IO的PWR_OK)然后才会复位,当然,如果之前的条件没出来当然也不会复 ...

嗯,没跑电路,上来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A:
今天修了个技嘉G41MT的,跑到50显示了,但是屏幕上只显示CPU主频 型号,之后一切不动,按键盘鼠标不动,按DEL进不去BIOS,刷了BIOS一样,双BIOS的。啥问题。。。

网友:
量到内存总线 电压不正常 找线路 找到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修过这主板关不了机的,也是822

什么板?关不了机的也和822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个技嘉G41MT的,跑到50显示了,但是屏幕上只显示CPU主频 型号,之后一切不动,按键盘鼠标不动,按D ...

卡LG?应该是桥吧,打下桥的阻值或者用风枪轰下桥,看看能不能过去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说说原理,这样才有说服力

网友(2016-04-13):
我的是不跑码 有CPURST#信号 ADS#波形正常 BIOS 1ping有片选信号。 刷过BIOS,全板换了822,故障依旧。

网友:
华硕822是个大家都知道的通病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