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求助。有电路图

楼主(2014-04-25):
技嘉的775主板,北桥是sis671fx。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拔掉四针电源线就不会停。排除了其他问题,问题在主板。测CPU供电场效应管发现,其中有一相的两个下管G极用最大的电阻量程对地都是断路,而其他相供电的下管用大量程的电阻档均能读数。这是怎么回事?
我截了其中一相供电的电路图下来,麻烦大家告诉我硬改怎么进一步检测。

网友A:
CPU下掉,打CPU供电管子的DS级是不是短路了,黑笔D级  红笔S级要有400左右的数值,如果蜂鸣档会叫就说明有短路,最好取下来放电一下再测,放电方法是拿着会导电的东西短接DGS这三只脚,然后再测,如果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做那我也就不知道怎么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下掉,打CPU供电管子的DS级是不是短路了,黑笔D级  红笔S级要有400左右的数值,如果蜂鸣档会叫就说明有 ...

数值都是700多

网友:
驱动芯片5脚是不是与场管G极断线了

网友B:
是转多久!有嗤的一声立马断电时CPU供电  如果有转两圈就得检查其他部分

网友:
转一下机器能工作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转多久!有嗤的一声立马断电时CPU供电  如果有转两圈就得检查其他部分

马上断电。再按开关就没用了,必须关电源再开电源,按开关又是立马停

网友C:
如果是 关了 不能再触发得应该是 电源保护 绿线 一直是 低电平

网友:
转一下就停,是不是供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关了 不能再触发得应该是 电源保护 绿线 一直是 低电平

那是不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呢?反正拔掉12V四针电源线就不会停转

网友C:
你要看 看 绿色是不是 低电平啊  不能光看 小12V 如果是 电源保护 你也许换个电源 就 OK 了  这个你要看 是 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如果 怀疑CPU 供电有问题 就打值啊 先打下管G级  在打上管 看有没有值小的    有值小的就要 拆下来 量下  有无问题 换个管试试 一般上管 坏的   主芯片 和 驱动芯片 也有可能坏   没有 值小短路得 看看 反馈电路 有无问题 看是不是 反馈电路 造成得 PWM 芯片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 看 绿色是不是 低电平啊  不能光看 小12V 如果是 电源保护 你也许换个电源 就 OK 了  这个你要看 是 ...

短路到是没发现。但是有一相供电中的两个下管的G极对地打值根本没反应,换最大量程的欧姆档也是无穷大,而其他相的下管G极用二极管档打值都是逐渐增大到无穷大,用欧姆档有读数。

网友D:
一般是某个CPU供电管子击穿吧  CPU弄下来  好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某个CPU供电管子击穿吧  CPU弄下来  好量的吧

CPU座中间的胆电容对地全部短路,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关了 不能再触发得应该是 电源保护 绿线 一直是 低电平

CPU座中间的胆电容对地全部短路,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下掉,打CPU供电管子的DS级是不是短路了,黑笔D级  红笔S级要有400左右的数值,如果蜂鸣档会叫就说明有 ...

场管都正常。
CPU座中间的胆电容对地全部短路,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按你说的马上断电,应该是电触发开关后有哧~的一声无法再次触发 CPU MOS管损坏

网友:
把短路的电容拆下看看焊盘短路否   还短,查与电容正极相连的 线路

网友:
风扇有个反馈信号(根据温度控制转速的)看下是不是有问题或者CPU供电关系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