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N进系统超慢

楼主(2014-04-25):
讲下经过,机器来的时候加电不亮,做下显卡外接亮。
测灯管和高压条有问题,换灯管,高压条没控制,屏上飞了1根线拉了个3.3V。OK
第二天客户有来了,说进不去系统,想这是不是硬盘问题,客户说换了好几个硬盘都不行,固态硬盘也不行。
没办法修吧,先简单的来,换自己硬盘做系统,别的机器做了个系统,接上到滚动条一直滚,去了个厕所来了才过去,保守估计最少滚动了50下。还好过去了,开始解压,解压花了将近1个小时,进系统都正常。
刷BIOS,一看我去48脚BIOS,好不容易找到个BIOS刷上去,不加点,微短路,待机51020发烫,不应该啊,刷之前还可以亮,有重新刷回去,可以亮。
中间换过内存,换过CPU也不行,外设没问题,各电感阻值正常。
看来BIOS这路,走不过去了,论坛逛了N圈,没解决的。
进系统的时候南桥烫,烫手。
今天怒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做南桥。问题依旧。
有重新做了下显卡依旧。
实在无语了,这本子搞了3天了。有点不放弃,修亮的本,遇到这问题,心不甘啊。
有遇到这类问题的,请给个指教,也请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
光驱去了没,裸机装系统

网友:
就是裸机测试的

网友:
这个情况跟IO关系很大,楼主说已排除外设,那么查查EC?

网友:
这个情况跟IO关系很大,楼主说已排除外设,那么查查EC?

请详细说下查EC那些部分

网友:
难度太大,,,光驱都拔掉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