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不显求分析

楼主(2014-04-25):
故障为上电电流立马1.34A一1.4A左右,稍许时间出报警声嘀嘀一嘀嘀一嘀嘀一......一
直不停,上不上内存/屏/键盘都一样.内外均不显,初步测主板各处供电已有,已刷pcH和EC程序
一次,現象未变.配置为I5 HM57  独显

网友A:
几声报警啊

网友:
考虑北桥 IO 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声报警啊

两声相连稍停顿又两声如此一直不停.

网友B:
应该是北桥虚焊或损坏

网友C:
AMD 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北桥虚焊或损坏

修到过内似的吗,现纠结于显卡和pcH.现在的锡珠太小又密怕误伤增加不确定因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 的板子吗

i5的机子应该不是AMD的吧.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5的机子应该不是AMD的吧.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谢谢提供资料,明天详细测量后再动手

网友:
你先不妨代换CP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