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时序

楼主(2014-04-25):
    如图  我怎么能知道到底信号是从哪 到哪  去哪呢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其他的又是怎么分的呢   新手  求帮助

网友A:
DC-DC电路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电路万变不离其中

什么意思  能说的详细些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能说的详细些不

建议到基地去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到基地去学学

基地?!!!!!

网友A:
是的,迅维培训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迅维培训基地

远程教育?!!!!   实地肯定是不行了 !

网友:
你这是自学吗?

网友:
对啊  自学

网友:
可以 不过最好到迅维培训基地学

网友C:
看着想pwm芯片,但是外围电路跟学的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着想pwm芯片,但是外围电路跟学的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说的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说的明白点

看芯片外围电路,应该是一个,pwm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