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连续重启

楼主(2014-04-25):
今收到一联想g480一直连续重启,据客户说进了,拆开后没有发现水渍,只是遍壳有点水印,怎么都试了,就是一直重启,刚刚进logo就重启,请大神们帮帮忙,究竟是怎么回事,拜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像是显卡虚焊或损坏。缺供电也会自动重启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看看有进水的痕迹吗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拆成裸版在修。步一步的来。

确定裸板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外设就好弄多了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下主板吧!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原来是BIOS坏了,刷好了

网友(2014-07-09):
请问楼主刷的哪个BIOS啊

网友:
难道新的发财路子有了??这个机型还没见过坏BIOS的

网友:
就是刷BIOS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想问你个问题   EC发出PWRBTN_OUT#就是不发出ECRSMRST

网友:
要是能把好的BIOS 发上来  就能加分哦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可能主板上有进过水,要仔细看看。麻烦楼主把刷好的BIOS传上来。

网友:
不是说进水的么,怎么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你个问题   EC发出PWRBTN_OUT#就是不发出ECRSMRST

是RSMRST#吗  还是  什么  如果是这个是在待机就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