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10267-4的蛋疼维修点位,图纸,BIOS应有尽有

楼主(2014-04-25):
送钱的:                                 有没有人会修笔记本
远的要命的爱情:                  正在看电视中回头看了一下。心里叹了口气,(终于有送钱的来了)  “  您的笔记本怎么了”
送钱的:                                “进水了,不开机”
远的要命的爱情:                 “ 哦。那进水的机子我就直接拆了。进水的机子加电容易吧问题扩大化”
送钱的:                               “那你拆吧,修一下多少钱。”
远的要命的爱情:                 “ 先拆开再看吧,如果是小问题的话。。。。。。。。。。。。。。。。。。。。。。。。。。。。。。。。。。。。。。。。。。。。。。。。。。。。。。。。。”此处省略一千字
送钱的:                               “你拆吧”
远的要命的爱情:                 三下五除二拔了笔记本的衣服,露出主板,色色的看了几眼主板。回头说"您这个进水比较严重哦,时间比较长,得留下慢慢检测“
送钱的:                               ”没事,我等一会“
半个小时过去了。
送钱的:                          接了个电话“算了你给我开个单子吧”
远的要命的爱情:              开好单子,客套了几句打发走客户

  撤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用砖头拍,使劲拍吧,老鸟飘过
进入正题。

先说一下我的维修过程吧:
进水的机子我一般都是先目测一遍,眼睛扫过去大致知道哪里进水了。开始上工具,洗板水轻轻滑过进水的部位。
用风枪对着主板一阵烘。。。。
对地简单打了下各个电感的对地,没有异常。
上点电流到0.30
测各个供电,只有CPU电感沉睡了
看了一眼是95831.   对着图纸测了下基本的工作条件,大致都满足了
直接换了95831,换完以后涛声依旧。
这个时候就开始走岔路了。
上论坛,找各种类似于......
错杀南桥,冤枉BIOS
  都干过去了,依旧涛声依旧,这个时候直到理论的重要性了。
坐下来,重新整理一下思路,这个机子是进过水的,是不是哪里断线了,导致某个信号没有送到南桥或者EC到。。。。(南桥背面有进水,处理完以后瞄了一眼就过去了)
    这下用放大镜仔仔细细的看过来看过去,总希望能发现点”亮点“
果然不出所料

晕死,帖子写到一半客户来了。
这次,就到这里吧。
就先上传图纸和点位图

acer 4352 4755G (板号:JE40 HR MB 10267-4).rar

网友:
字多才有分加啊

网友(2014-06-26):
帖子没写完,但结果已经知道了,有戏剧性

网友A(2014-04-25):
进水的好多都是腐蚀断线不好轻易动BGA  不过修好就好
对话看的头疼

网友:
如果细心点的话,就不会错杀那么多的无辜。

网友:
楼主的好啰嗦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最喜欢  先洗洗  让后在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好多都是腐蚀断线不好轻易动BGA  不过修好就好
对话看的头疼

本来是准备了好多的。 帖子写到一半的时候有点忙就没有继续。

网友B:
你把机子型号写到标题中,这样大家才能搜索得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机子型号写到标题中,这样大家才能搜索得到图纸。

搜图纸都是对着板号搜的

网友:
麻花 帖子看到一半 完事

网友:
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
我是非常感谢你的点位和图纸,有个零件,眼睛都看晕了!

网友(2014-06-04):
正好需要,一同行清风扇的机器不亮了测量PL4401电感是没电压的 下来看看图纸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图纸,谢谢楼主

网友:
除了没有版号以外,这张图纸和手头上的10267-1几乎一模一样,不像是10267-4的。
点位图应该是10267-4的。

网友(2014-07-25):
正好需要这个图纸,谢谢楼主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