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灯不亮

楼主(2014-04-25):
Am3主板供电正常,  无时钟,复位,先查时钟,A16 有电压,但电压时波动的,有时就 0.4V0.8 V 1.1 V, 1.6V

像BIOS  ,网卡,PCI 等,莫个时钟没有会不会导致复位等不亮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就发不出时钟信号,查供电就是了

网友:
查时钟的工作条件啊  ,供电,复位,PG,时钟晶振有没有起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