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自己的维修工具,看现在是否还值得投入工具

楼主(2014-04-25):
本人晒下自己的维修工具
万用表 福禄克F289C 华谊 MS8218
示波器 普源DS2102 破解成 DS2302 300M 全正版插件
风枪 快克861DW 990D
编程器 希尔特3000U
BGA机,08年买的*词语被过滤* R5850
烙铁 936B

现在还投入这么些工具是否还值得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买都买了还什么值不值得,肯定值得

网友:
要修多少板才能买到这些东西?

网友:
万能表贵啊,我还是在用胜利的

网友:
现在的维修投入这么多   。。。不能说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可以。我想入手一个DS2072玩玩。。。

你刚入手一台,又打算在买一台啊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A:
能用得上就值  用不上就是废铁

网友:
我的跟你比就差远了

网友B:
我比较关心楼主怎么把普源DS2102 破解成 DS2302 300M的

是啊,LZ这个怎么搞得

网友C:
真能放血,请问这个表除了用到电压档,二极管档,蜂鸣档,别的你用过吗

网友:
真是下了血本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得上就值  用不上就是废铁

看下我怎么用的,这是一个故障SPD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能放血,请问这个表除了用到电压档,二极管档,蜂鸣档,别的你用过吗

修笔记本的话,确实只用上面几个档位,

但用这表测的数据,心里踏实

网友:
一年能赚回来吗

网友D:
一年能转回来吗哥们,设备挺齐全

网友:
你那个 3000U真的有些浪费。tl866 这种修本都通杀了。

网友:
3000U是10年买的,买好的工具就是为了用的放心,

这个3000U买的很值,实话

网友E:
楼主可以弄个好点的可调电源,双路30V5A的

网友:
关心的是示波器怎么破解,,,,楼主可以传点经验嘛

网友:
我的和你的比起来,简直是小米加步枪呀!

网友:
觉得有点太多了

网友:
楼主全部装备一共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F:
我用的是普源DS1102E的,怎么破解????

网友:
老外的东西是不错,但是万用表 国产的 小数点四位数显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普源DS1102E的,怎么破解????

普源的示波器破解网上很多的 ,,,普源的机器去出的多可能就和他能破解有关系吧  ,,,,,1052能刷固件到1102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弄个好点的可调电源,双路30V5A的

看不出来在照片里的电源是用来修手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能转回来吗哥们,设备挺齐全

我能说,我是赚的到才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关心楼主怎么把普源DS2102 破解成 DS2302 300M的

同样,LZ能具体介绍下方法吗?有空写个教程呗!!!

网友:
万用表的确是好东西,不过一般的也就可以 土豪啊

网友:
  我不关心型号  只关心实用  只要顺手好用就OK  什么这个那个的  我一把黄花烙铁 基本都能焊接的很好

网友:
没修过手机,呵呵,看来楼主维修业务很广泛,苹果三星应该都修吧,占你维修量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普源的示波器破解网上很多的 ,,,普源的机器去出的多可能就和他能破解有关系吧  ,,,,,1052能刷固 ...

破解后有什么好处

网友H:
LZ你的示波器刷成300M,有没测试过是否有300M带宽呀?刚才在网上找了刷机教程,心痒痒也想弄一台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你的示波器刷成300M,有没测试过是否有300M带宽呀?刚才在网上找了刷机教程,心痒痒也想弄一台来玩玩!

DDR3的内存时钟测了,没问题,很清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你的示波器刷成300M,有没测试过是否有300M带宽呀?刚才在网上找了刷机教程,心痒痒也想弄一台来玩玩!

机器:HP4411S,INTEL独显,三代内存,跑码电流从0.8A降到0.6停止,换过显卡,南桥。测内存SMBUS如下波形。好像是52H没应答,52H是哪个设备呀?

你的这个例子的波形我看了,肯定没挡SMBUS线路,这里是好的,是挡其它部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机器:HP4411S,INTEL独显,三代内存,跑码电流从0.8A降到0.6停止,换过显卡,南桥。测内存SMBUS如下波形 ...

啊?我在联盟发的,你也到哪个论坛嘛?这机修得没思路了,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土豪,说实话,维修前景好,配置高一点划得来。

网友:
我就是除了个万用表会用之外,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
我这示波器都还没有

网友:
示波器我又普源DS2202A,安泰信ADS1062C,频谱分析仪有普源DSA815-TG,安泰信AT5011+,风枪有快克861DW,856AD,快克2008,司登利HG2310,红外线焊台,编程器我有西尔特5000,景天UP-828。万用表用的胜利VC8145B,没福禄克好。还有金科2817C数字电桥,200万视频显微镜,体视显微镜。焊台我用的快克203H。胜利VC3165频率计。剩下还有很多仪器

网友:
这示波器还能升级? 工具很好啊!

网友:
示波器不错啊,可以俺没有,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啊?我在联盟发的,你也到哪个论坛嘛?这机修得没思路了,能不能给点建议!

我先建议,你几个大的论坛都发下,看有人能否帮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破解后有什么好处

你说呢   50M刷成100M的 你说好处在哪里啊

网友:
确实是好装备啊,我还想搞个波波呢

网友:
觉得有用就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人用*词语被过滤* BGA FLUKE15B,安泰信ADS1102CAL,西尔特500P,别的小东东一堆,技术不行,我是来炫富吗

网友:
我看了一下。与我的相比,我的就太汗颜了。我的示波器还是模拟的一台。编程器600p一台,万用表优利特UT58A五块。可调电源兆信RXN305D三个。烙铁安泰信936B五台。

网友:
修笔记本示波器应该买多大的呀,求楼主指点

网友:
这装备拿来修笔记本,你得修多久才能回本?

网友:
说一下使用心得。示波器我想换一台100兆双踪数字二手的,节约成本。编程器希尔特600p维修够用了。

网友:
我的和你的有的一拼啊

网友:
万用表 福禄克F289C 华谊 MS8218 我查了一下。淘宝3300.对于搞维修来说,你够土豪。

网友J:
土豪。维修设备狠牛。不知技术业务咋样。一个月赚个5万没问题吧。

网友K:
貌似还缺点什么

网友:
挺齐全的楼主

网友:
现在手机跟电脑一起维修还有点市场,单一样都没什么意思了,维修价格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K:
貌似还缺点什么

缺把好的烙铁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土豪。维修设备狠牛。不知技术业务咋样。一个月赚个5万没问题吧。

业务咱不说,技术在南昌绝对是一流。

免得有人有异议,举个例子。

在南昌搞笔记本维修的有多少人能准确判断CPU是否跑码 是否读内存 是否过内存 是否读显卡,开机不显示当机怎么维修。别和我说声卡复位用来判断过内存,我只能说,这个真不一定,说一定的我不反驳,因为要反驳的话分分钟找块板子就可以试给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