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B470 少一组CPU供电

楼主(2014-04-25):
铁壳管烧了,焊接脚都烧掉了。直接换了上下管,上管只能反面装了,用导线连接。开机,供电还是不正常。上管的G极有1.2V左右,S极只有0.2V左右。于是把S极断开(因为是用导线连接的),S极有1.1V左右。这时稳压电源有0.8A左右。其它供电都正常。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不是确定是CPU挂了呀?

网友A:
可以量下电阻啊,为0的话,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量下电阻啊,为0的话,肯定挂了

当然量过,如果为0,也不会有0.2V的电压了吧。

网友:
修复好上管的G脚的焊点,再把上管装好,下管也要换,再把8脚的那个驱动芯片换掉,再换CPU, 一般都能好,本个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我的是关 不了机    关机以后电流还在0。9几      b470还坏得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