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一台戴尔v 5460板号 daojw8mb6f0

楼主(2014-04-25):
  今天晚上接到一台戴尔VOSREO 5460 顾客说开着看电影突然掉电了,接手 按开关没反应,接恒流源 大短,看着是新机2013年10的问顾客还有保修叫他去保修算了 。顾客懒的去保 ,好了留下机子电话,开始拆机

然后把电源调到5V 插电源 用手摸发现一个场管(M3016D)发烫

测量了下S脚和D脚短路 手头没有图纸论坛也没有 网上查了也没有这个管子的资料就先换了个台式机的N沟道的管子,继续查 测S极对地还是短路,戴尔的机子很多事因为电容短路引起 就把电源5V加到S脚开始烧鸡啦
   后来发现

图上的那个坏的电容已经拆下  。

再测电路没有短路了有400欧左右  ,再上5V没有短路了,装机 待机0.025  开机亮了 好了到此修复完毕。 写的不好大家不要喷,
  觉得有用请留点分  谢谢!(本来想把BIOS考下来 正好编程器坏了下次一定考下分享)

网友A:
其实先打值是比较保险的方法。。。

网友:
很多戴尔的机器都是电容引起的短路的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捡到大便宜拉

网友:
如果有图纸多好啊!

网友:
这就是烧鸡发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不过是客户一杯红酒到在电脑上的,没有图纸有时候很纠结。

网友:
外接电源烧机,方法得当,事半功倍

网友:
怎么是2风扇的散热 是不是很吵?  不过修起来  烧一烧 就修好了 学习 了

网友:
是的,应该先测阻值,比较安全

网友:
阻值打了 ,忘记写出来了 对地0欧 ,用5V烧主电源没什么问题的  正常供电19.5V

网友(2014-08-03):
我正修着一台呢,不过没有LZ那么走运,楼主所说的那两个东东我的也是烧了,3V  5V待机芯片和USB供电也烧了。现在正愁着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待机3V 5V芯片呢。20  EK这个代码芯片查不到。有知道的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什么本,有两个风扇

网友:
大短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修公共点短路最好少烧机,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烧机比较快点

网友:
烧鸡简单,但要看好电压啊

网友B:
我现在碰到一台  也是一个管子【M3016D]和一个电容短路。  更换后。 显示没问题。  但是不充电。没线路图。一天了。 还没搞定

网友:
没有BIOS和图纸遗憾

网友(2014-09-09):
应该说是通病了,我刚刚也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6-05-16):
这台我也搞了一天了,没有搞定。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先打值是比较保险的方法。。。

我不这样认为
首先机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坏的,客户拿来修之前我想9成以上的客户都会反复通电开机的
所以到我们手里基本没必要再去打值后再通电的
直接加电先看看  故障再说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碰到一台  也是一个管子【M3016D]和一个电容短路。  更换后。 显示没问题。  但是不充电。没线路图。 ...

最烦没图纸的机子
一般我就弄弄桥  换芯片不行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