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怎以入行,新手困惑

楼主(2014-04-25):
本人大专未毕业,03年学主板,显卡,硬盘,内存,显示器维修。 从事维修至今。 因精力有限,不赚钱的原因,先后放弃了硬盘,内存,显示器业务。如今主要修台式主板和显卡。 这些年主板和显卡业务一直都不错,有心想往笔记本发展但没时间就一直这样了。 先声明下,确实是芯片级维修。也不坑人,不会把没问题的说有问题乱搞。当然你要是小问题,比如放下电就好的。咱也照样收费,不过为了避免麻烦,一般会告诉客户什么什么件坏了。  今年感觉业务量减少有些严重,空闲想研究下笔记本,却不知道如何入门。 有心想请个高人合伙开店吧,高人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再说刚发展一个新业务,刚开始肯定没啥生意,工资也给不起。 想把店关了,去学下笔记本,可毕竟也是开了八年的店了,有些舍不得。 愁死了,每天都纠结中。。有高人能指点下吗?

网友:
楼主有多年主板维修经验,那笔记本其实和主板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多了个电池做为供电,待机3V 5V的产生、隔离保护什么的,其他还是按照时序来,基本和台机主板一样。现在生意难做,店关了出去进修影响原有业务,出去学多长时间也是个问题。你可以先报个笔记本远程,多看多听理论部分,适当地接一些笔记本来修就当练手,只要是一修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这样既能照顾自己的生意,又能每天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
楼主可以报名基地笔记本远程啊

网友:
其实笔记本 电路和台式机差不多,可以慢慢修一些,看一些电路图多了解一下笔记本的电路,你精修过台式机,估计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机都要从理认学起,原理差不多,现在维修钱很难赚,几年前能加焊HP2000/3000就能赚个几十万,现在你就是高手,修个同行几也就150,还要看主板价。因有的主板才一百多,还修个屁。很多电脑公司同行自子会拆,也不到你那修,他会定个主板/屏也自子换了。你说维修的量肯定小了。我个人认为只有真正成为高手,专业修二修,进水提高修复成功力。才有生存空间。现在维修一个字   难  。

网友:
很简单啊 干桥 干BIOS  不行就换板子啊 哈哈现在 别学修笔记本了  也没多少量了 还不如学修手机呢

网友:
修了主板这么多年,修笔记本应该没问题的,自己看看资料应该不难

网友:
可以参加远程的,修天下 双喜的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