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ROCK B75M 无25M 1.8VPLL变3.3V维修

楼主(2014-04-26):
主板型号   ASROCK B75M

主板芯片组 inter b75

故障现象  25M不起振,主板反复加电掉电

维修过程
首先测量晶振2引脚有电压但是无波形,对比好主板强行加电是有的,于是更换25M晶振 谐振电容以及并联的1M电阻,还是不起振,于是判断为BGA故障,打桥回来之后,发现故障现象一样,于是翻开电路图以及点位图,查询PCH所需的工作电压,一个个的测量,但当查到VCCVRM1 2 3 4供电时,发现其本为1.8VPLL供电,此时已经变成3.3V,追查其源头是由PQ16导通而来的,而PQ16受控于LM324,LM324的12脚是1.8V比较电路的同相输入端,发现其电压是3.3V,不对,正常应该是2个电阻进行分压得到1v左右的电压,明显可以看出来,是分压不成功,下面的分压电阻开路无穷大所致,为以防万一,将上下电阻都进行更换,分压成功为1V左右,最后测量25M晶振波形也正常了,故障修复。如果此板不仔细测量,很难发现1.8VPLL是3.3V电压,因为南桥所需的3。3V实在是太多。以下是维修时所拍

网友A:
楼主能共享下图纸就更high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共享下图纸就更high了

这个有点难,机密资料,不得外泄

网友:
够仔细的,楼主。

网友:
楼主哪里弄来的华擎主板图啊,还是这么新的

网友:
崩溃了,图纸不传,还机密?

网友:
这个故障对我来说,肯定修不好。最重要是没这个图纸,如楼主不是很为难的话上传一个。

网友:
楼主:台式主板在论坛中如何查找,能发一下截图步骤吗?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有图纸吗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网友:
海熊,不错哦,牛人。

网友C:
楼主 做个好男淫  把图纸和典韦图 发出喇叭啊

网友:
南桥所有的1.8VPLL都变成3.3了吗?

网友:
同求啊楼主,华擎的图纸你都有啊?我从来没见过华擎的图纸啊都是按照经验修啊,楼主可以的话贡献出来吧,这太珍贵了还是B75的,各位顶起来啊,跪求图纸啊华擎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没图纸一般人可能真的修不好……。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还好有图纸对着查,不然BGA一干完就只能傻眼了

网友:
感觉楼主有点轰炸的感觉 直接就干桥

网友B:
只是分享维修经验,图纸公布出来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请谅解

网友:
楼主居然能修到主板那么细小的问题啊……我感觉主板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没图纸也这么牛。。。。。。。。

网友:
没有图纸是很难修出来的啊,没图纸是很难发现是两的电阻出了问题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啊。。。。。。可惜没有图纸 啊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就有换的了

网友D:
华擎的图纸啊!!! 呵呵,楼主怎么能搞到哦!!怎么不共享一下

网友E:
为什么二线 新款的 板子。 楼主都有图纸 。我估计你是做售后出来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下这个图纸嘛谢谢了

网友F:
楼主再问下那个1.8v_PLL电压是给晶振供电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做个好男淫  把图纸和典韦图 发出喇叭啊

楼主 打什么三国的游戏??

网友:
这个图纸的问题不好解决啊

网友:
强力要求楼主,共享华擎图纸。谢谢。。

网友:
现在修板没图纸真不好修了啊

网友:
这个图纸真是好东西呀!!!

网友:
图纸在那弄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机密资料,不得外泄

钥匙都像你这样绝密,那迅维网还有上面用,谁还愿意把花钱买的图纸拿来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钥匙都像你这样绝密,那迅维网还有上面用,谁还愿意把花钱买的图纸拿来共享。

要是都像你这样绝密,那迅维网还有什么用,谁还愿意把花钱买的图纸拿出来共享

网友:
楼主不是很为难的话上传一个图纸。

网友H:
串联分压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分享维修经验,图纸公布出来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请谅解

你在工厂工作?

网友:
嗯,这个挺有难度的

网友:
没有和不正常PLL电压会引起不跑码。所以这个电很重要

网友:
主板也看图修,楼主利害。

网友:
再看一遍,还是有启发。

网友:
    不要把图纸藏起来哦        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这个电压是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二线 新款的 板子。 楼主都有图纸 。我估计你是做售后出来的【【

不是售后就是工厂了,但是工厂的话是不能考出来的只能记在脑海里,应该是售后了,体谅一下楼主吧,说要负法律责任那就不要为难人家了,毕竟这问题比较大

网友:
能够共享一下图纸就好

网友:
学长,有好东西共享一下啦1023913046

网友:
楼主技术够硬 查东西还这么仔细 关键还是要有图纸

网友:
我是来找图纸的,哈哈

网友:
重要的是图纸共享!

网友:
熊班好,我是25期的,我上的笔记本课,但也业余学主板维修呢,前一段修了几块换南桥的,烤北桥的,对线路还不太了解,希望以后多多给予帮助,,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是啊,师兄,图纸难得,分享下吧524353532

网友:
华擎的图纸没看到过  稀物 啊   共享下 这帖子就更美了

网友:
感觉没有图纸的话很多板子都是很难修的出来的。

网友:
华擎的图纸都能有,厉害。

网友(2014-05-28):
台机主板图纸很少,修的话非常需要经验

网友:
更期待楼主分享图纸,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
海哥   到售后去了~!~

网友:
有图纸方便很多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F:
楼主再问下那个1.8v_PLL电压是给晶振供电的嘛

不是,給南橋的工作組电压之一,这里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25MHZ晶振就会起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联分压的电阻坏了

是的,这里应该是PR34本身内部阻值变为无穷大,造成LM324本身正向输入端引脚工作电压偏高,从而引起输出脚到MOS管G级导通电压偏高,这里PQ16应该是处于饱和导通状态,S级才会输出3.3V电压,相当于DS级之间没有存在压降。

网友:
厉害,这个1.8PLL供电同时给桥供电和CPU供电,叫做时钟倍频模块供电,多是由358控制,赞一个

H55

网友:
厉害,这个1.8PLL供电同时给桥供电和CPU供电,叫做时钟倍频模块供电,多是由358控制,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擎的图纸啊!!! 呵呵,楼主怎么能搞到哦!!怎么不共享一下

工厂工作  共享了 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售后  连维修站  直接取消

网友:
一直反复重启 我会想到 桥的工作条件 还有桥本身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厉害,这个1.8PLL供电同时给桥供电和CPU供电,叫做时钟倍频模块供电,多是由358控制,赞一个

CPU 用到1.8V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PU 用到1.8V电压?

是的,这个是CPU内部的锁相环供电,也叫时钟倍频模块供电

H55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个是CPU内部的锁相环供电,也叫时钟倍频模块供电

嗯,知道了,非常感谢你!请问下这个是1155 CPU 特有的供电是吗?  775 或者AM3有没有这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知道了,非常感谢你!请问下这个是1155 CPU 特有的供电是吗?  775 或者AM3有没有这供电

1155 和1156都有这个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