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笔记本海尔T628

楼主(2014-04-26):
今天接一笔记本,客户说开机很难开,要开很多下,才开的了机,触摸板动几下就动不了,USB也不能用。经检查主板有问题,报价,留机。
     拆机查+3VPCU   +5VPCU  +3VRTC  第一项电压正常,紧接着查第2项供电+3VS5  +5VS5  正常。  +3VSUS和+5VSUS不正常,+3VSUS被拉低成1.8V, +5VSUS被拉低成2.5V  ,+3VSUS和+5VSUS由+3VPCU和+5VPCU转换而来 ,看来+3VSUS和+5VSUS没有完全转换出来,查PQ56 和PQ44 G极电压才2.5V,看来SUSD被拉低了,SUSD是由+12VALW转换而来,拆掉与SUSD先连的电容,故障依旧,紧接着拆掉PQ56还是一样,接着拆掉PQ44故障排除,12VSUSD出来了,

万用表有点不准,12V是标准的。见谅谢谢。吹上PQ56    +3VSUS正常了

PQ44换个6脚MOS管,+5VSUS正常了

这个也是标准的,是万用表有问题。装机测试。OK
附海尔T628图纸

网友:
麻烦大家多加点分没分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讲的不明不白的啊 附一个图纸啊  我晕

网友:
图纸都没附 直接跳过

网友:
刚好接到一台,也是掉电,不过12V是正常的,正好需要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