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4-04-26):
1、按菜单,直到显示屏显示“机器设置”。
                  2、按滚动按钮,直到显示屏底部显示“忽略墨粉”,然后按确认。
                  3、按滚动按钮选择“开”或“关”。选择“开”忽略墨粉用尽消息。选择“关”在显示此信息时停止打印收到的传真。此选项为默认设置。
                  4、按确认保存选择。
                  5、要返回待机模式,请按停止/清除按钮。

                  2,三星打印复印传真多功能一体机SCX-4521F 加粉后清零的方法
                  三星4521F一体机更换硒鼓(或加粉)仍旧会显示墨粉用尽,解决方法:按菜单,#1934(快速按完),屏幕会有TECH字母显示,菜单,向左箭头,显示NEW
                  CARTRIDGE,确定,确定。

                  3,三星4521F机器提示LSU错误解决方法
                  原因解释:开机预热时或者打印时LSU转速或者信号未达到标准设置值,或者是LSU线束未连接好。
                  解决方法:开机如果出现LSU错误时,进入维护菜单进行系统内存清除,然后关机重新开机即可。

                  4,三星4521F机器如何清除内存
                  当机器需要恢复到出厂状态时,机器的内存会被清除。依次按“菜单”-“维护”-“清空内存”,机器的内存就被清除了。

网友:
不要搞些复制粘贴的内容来发帖,建议发布自己的维修实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施乐PE220硒鼓没装到位会报LSU错误,4521F暂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