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 进水机维修 求助!!

楼主(2014-04-26):
接修到acer   5750G  进水机   开机清理时发现好几处氧化点      查到3V电路 Q25六脚管断脚  管子上标“K27”具体型号 dmn66d0ldw-7 因没有此件 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求助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那是一个六条腿的双MOS管,可以按照图纸找2个N沟道的场管直接换了,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
不过按照你的这个图纸部分即使拆掉Q25也不应该影响机器,只是提前出电压,待机电流大点,Q25就是+3VLAW转后继+3VS的电路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坏你可以找个N管改改      当然最好还是找差不多整个换!

网友:
找其他机器上待机3.3转3.3的管子换了就行,沟道一样前提

网友:
找3V转3VS的管,沟道都一样,通用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正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