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W1934SI 指示灯不亮,电压都有,bios刷了25芯片无效。(电源板问题,尚未查明)

楼主(2014-04-26):
电压都有,按键板上能检测到开关上的3.3,按开关也有电压变化,但是指示灯不亮,屏幕黑屏。
电源板电压都有,高压开启没有,更换25芯片程序无效。24芯片不影响开机吧

实在没辙了,mcu有点热但不烫手,能是什么问题呢?

刚才用示波器打25的2脚和5脚波形,长时间存在波形,以前没测量过,mcu读bios数据要几分钟时间吗?

---------------------------------------------
刚才换板测试,发现是电源板的问题,换另一块一体板+原来的驱动板可以点亮,但指示灯总不亮,估计二极管坏了。
原电源板仔细听,有每隔1秒的轻微的丝丝塔塔声,断开14V的后级声音还有。拔下屏线声音消失,插上屏线立即发出声音。应该是5V带负载能力差,最不会修这种了,换了双二极管还是一样。
供电芯片用的是Top246YN, 没有此芯片,不知道声音是不是他出来的。

网友A:
快的很  建议上个直流电源 看它驱动板的电流跑到哪里了  换个25芯片刷刷看

网友:
mcu坏了吧换一个试下,MCU找一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的很  建议上个直流电源 看它驱动板的电流跑到哪里了  换个25芯片刷刷看

驱动板的电流能说明什么意义呢?

网友:
BHK杂牌的,型号是1828,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也是驱动板坏了。正纠结呢。。。

网友B:
其实负载差问题 很好解决的,也就那么几个,从5V反馈入手,电容,光耦,启动芯片,还有经常出问题 的启动芯片旁的22uf/50v,有的是47uf/50v,即也是反馈里的电容,其实像这种问题整二极管很少坏的,几乎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负载差问题 很好解决的,也就那么几个,从5V反馈入手,电容,光耦,启动芯片,还有经常出问题 的启动芯 ...

你主要说是反馈电路啊
我这个用246,没找到那个启动电容

网友C:
既然查出电源板问题了,那就贴块电源板,坏的以后慢慢修。

网友:
带负载差,电源会发出"吱吱"怎样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查出电源板问题了,那就贴块电源板,坏的以后慢慢修。

就这样处理了,搞了一个别的电源板,硬塞进去了

网友E:
建议楼主把你电源板的实物图发上来,大家看一下,教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把你电源板的实物图发上来,大家看一下,教你怎么修

应该是246的问题,板子换了,以后买几个246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处理了,搞了一个别的电源板,硬塞进去了

疑难问题不想放弃,客户又催的话,就这能那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