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楼主(2014-04-26):
航嘉电源板子背面上的限流电阻 2R2 体积大一点的2R2阻值是2.1欧,体积小一点的阻值是1.7欧 请问体积小的限流电阻阻值是正常的么

网友:
什么啊?不是有色码的嘛。报上来呗。

网友:
忘了说了,是贴片电阻

网友:
电阻体积大小与阻值大小没关系,与功率有关系。
体积大的功率大,也就是允许通过的电流大。

网友:
谢谢  了 正需要

网友:
4楼正解,在路测量会有误差,误差小的可以不理会,如果是焊下测量的,最好更换或从别的旧电源中拆

网友:
误差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2R2       读解应该是2.2欧姆    中间的“R”小数点     测量出来2.1欧姆也是正常的    这种电阻误差10%

网友:
你测得两个2.2欧的阻值有误差应该是在路测的影响,你可以拿下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