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短路维修很搞笑

楼主(2014-04-26):
一台联想b460 VCORE短路你知道的 铁壳的Mos管,上管短路,手里没有这样的管子,改了一个,开机显示了 装完之后又短路了,郁闷 又改了一个,还是这样,烦了,最后拆了 心想这,cpu供电一般都好几路供电,拆了试试不用它,居然 拆了之后没有问题,进系统很正常,操蛋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要改,貌似两路上管都要改的

网友:
一直都不敢这样试,怕烧了。下次遇到试验一下

网友:
拆一路的话 那一路温度高了 容易坏

网友:
这样少一路供电,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
估计它还会回来看你的

网友:
少了一路很容易出问题啊!还是买铁壳的吧,用普通的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这样都行的

网友:
你RP  好  CPU  没挂的   到我i这几台都挂了CPU  还修毛线···

网友:
呵呵 先收了钱再说 呵呵 千万别回来啊

网友:
那东西我以前也改过用了不到20分中线都给你烧化  最后上下管坏掉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当CPU功率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能会不稳定吧 见别人以前改过 不过后来有没有返修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样少一路供电,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
这样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么修有后患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铁壳烧了 芯片也坏了现象是 不装内存不掉电 一上内存就掉电

网友:
楼主肯定不稳定的,会反修的。

网友:
你不怕他回来呀,不稳定的,死机 蓝屏 等

网友:
这样应该用不住吧,我换过,用了1小时就全烧了,还是换铁壳吧

网友:
不错,最好一齐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