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pl2-e

楼主(2014-04-26):
华硕主板p5pl2-e开机显示usb提示错误15秒后自动关机      有时候放一下电就好了    没有一天你在开机有这样了    外接都去掉了    都不行    是什么问题    是南桥的问题的?    求大神们

网友A:
要不然先找个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楼主我也想知道。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先找个BIOS刷下试试

这个不是BIOS的问题     我试了   不是的

网友:
先查USB5V供电是否正常,再查USB到南桥的一对排阻  472 822,一般就在南桥附近不难找到。

网友:
还有就是机箱前置的USB线,拔掉试试。

网友:
这不是USB的问题吗?查USB电路。

网友:
一支表笔点USB的保险,一支表笔点南桥附近的排阻  把排阻连接的排阻去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