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昨天接了一台苹果的一体机A1311 板号:820-2494-A,不触发,待机3。3V,1。1V,12V...

楼主(2014-04-26):
昨天接了一台苹果的一体机A1311 板号:820-2494-A,不触发,待机3。3V,1。1V,12V,开关都有3。3V,晶振起振,COMS电压3。3V,桥是NF-7201-DC-B3,换了还是一样,求个思路,谢谢,苹果的一体机还真的没有修过

网友:
查触发的条件嘛

网友:
据说苹果和IBM的电路很像  你看看图纸慢慢来

网友:
这个不是桥问题啊 你要先换电源才修板啊,去搞个图回来研究 就知道啦

网友:
LZ找到这机的图没?手里来一台和你这机一样的

网友A:
LZ找到这机的图没?手里来一台和你这机一样的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放了三天了,搞不好啊,求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找到这机的图没?手里来一台和你这机一样的

你的是什么问题

哦 是K22的我刚找到了 我的是无显烤了也无显正准备做桥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先加焊一下桥了,有图好一点

网友:
发过来,我们这很快搞定

网友A:
哦 是K22的我刚找到了 我的是无显烤了也无显正准备做桥

你帮我测一待机下电感电压有几个,待机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是K22的我刚找到了 我的是无显烤了也无显正准备做桥

你帮我测一待机下电感电压有几个,待机电压多少

就只有你量到的那个是正常的其它没有

网友(2014-07-16):
一体机没见过,跟笔记本有什么区别?说的应该按台式机思路修

网友:
找个图纸 测关键测试点吧 苹果的不好搞需谨慎 不能冲动啊 淡定当 为啥上来就干桥啊 是HM55啊 没思路先在坛子里逛逛吧 修好了继续分享哦

网友:
测外设如USB 等等。。。。

网友:
我也正再修一个a1311 不触发   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2014-08-16):
楼主先换个电源 不行的话就要拆下来慢慢量 看南桥有没有起镇了

网友:
先找图,没图就找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