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led笔记本屏幕暗屏怎么维修?

楼主(2014-04-26):
求教大侠led笔记本屏幕暗屏怎么维修?具体查哪些 已经确定屏幕上面有字就是没有背光暗屏 灯管的很简单换个灯管或高压基本都能换好这led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查查LED灯的信号来源吧。。。。。。

网友:
去查查屏幕led的开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led 你先换过屏 先把问题确定看是那点引起的。在确定怎么修。主板差BL ON   和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