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通电延时 放电缓慢

楼主(2014-04-26):
显示器是AOC 941S5    电源板715G2892     故障是 接220V电  12V5V需要等20-30秒才有  然后拔电  120V5V依然存在10多秒   然后才零点几伏的缓慢下降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啊  接触液晶少  所有电容都换了 包括大电容

主要就是亮机时间晚  12V5V电出来就正常使用了

补充内容 (2014-5-1 21:32):
晕   开关按键也有点问题,进了误区, 后来别人指教是50V47U的电容故障。。

网友A:
有的时候机器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机器能亮吗

都能亮 亮的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秒杀了呵呵,你查下开关管的G极波型正常吗

网友:
见到过这种情况;没修过;修好分享下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当然不好咯。。换个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查变压器初级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测启动,

网友:
25V47UF电容坏了

网友:
放电慢把电源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CX电容附近的放电电阻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