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IBM机器刷过bios开机显示速度慢得原理

楼主(2014-04-26):
正方观点 (20)

比如E530 X1Carbon X230等机器的BIOS

反方观点 (3)

为什么刷了BIOS显示速度会慢?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A:
      不明白设置正方反方的原因,楼主没有提出两个观点.个人认为IBM机器开机前要校对BIOS版本与安全芯片单片机和记录机器序列号的码片之间的匹配,如果与之前芯片记录的情况一样,应该不会慢,能正常启动,如果不匹配,有些型号也许会忽略有些可能就停滞报错,其它机器也有这样的现象,如一些HP,ACER,DELL等某型号,刷过BIOS之后,上电不是直接亮,而是上电之后等会自行重新上电一次才会显示,之后就以前一样正常开机了,即使不是刷过BIOS,CMOS被清除后也会有这种过程,估计也是要进行BIOS与EC之间的匹配设置.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答也是有点逻辑道理,关键是此机器不管你怎么弄也是一样 哪怕你用写码器软件写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点评):
系统刷了可以么?

网友A:
      有没有试过进入系统后升级官方BIOS呢,新款机器还没有遇到,未得尝试

网友B:
      有些要开二次才开得起是因为BIOS电池没上  上好进系统把时间设好就一切正常了  我说我遇到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要开二次才开得起是因为BIOS电池没上  上好进系统把时间设好就一切正常了  我说我遇到的哈

      你说的这点是正常,但我手头的有COMS电池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设置正方反方的原因,楼主没有提出两个观点.个人认为IBM机器开机前要校对BIOS版本与安全芯片单片机和 ...

      系统下刷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进入系统后升级官方BIOS呢,新款机器还没有遇到,未得尝试

      这个方法试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客户还是可以忽悠一下,但是有些客户忽悠不了,没招。只能努力研究这个问题点。

网友:
      有没有按ESC看自检卡在哪一步呢

网友:
      没注意看,是指从上电到显示LOGO的时间长是吧?

网友C:
      清问是刷一模一样的版号刷原机备份的BIOS也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问是刷一模一样的版号刷原机备份的BIOS也这样的情况吗?

      不明白这机器为什么这样,所以才问问大家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B:
      哦 我以前修到个一个ACER的机器也是这样 你把主板放BGA上考2个小时看看 也可以把桥加热一下  放久了潮湿了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我以前修到个一个ACER的机器也是这样 你把主板放BGA上考2个小时看看 也可以把桥加热一下  放久了潮湿了 ...

      你说的这个道理在现在的HM7X平台上是不会出现发热开机的故障。。

网友:
      IBMX230 以后的机器BIOS都很操蛋,设计垃圾啊,保护太强。

网友D:
      我的机器x230也一样,不显示,找不到合适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x230也一样,不显示,找不到合适的BIOS

      这个没有得救了,只能换主板。

网友:
      有没试过把码片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