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880MX-Q5 反复跑码

楼主(2014-04-26):
开始跑D0到D5 然后就一直跑D0,D3 BIOS刷过 内存换了3根 CPU也换过 求个思路
cpu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的spd!还有两根总线。

网友:
查内存供电、工作条件?槽子建议洗一下?

网友:
串口芯片拆掉试试看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行的话就搞下北桥哦

网友:
总线3.3V .VDDSPD 3.3V 都有 北桥也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