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录像机远程设置,外网的IP是10开头的

楼主(2014-04-26):
路由器里面看到的外网IP地址是10开头的……如何映射到外网去……录像机是海康的……内网访问正常……
百度IP 是外网124开头的……但路由里面的WAN IP 是10开头的
求高手指教 要用什么软件 解析 把10开头的IP 映射出去呢
监控录像机
外网

网友(2014-06-25):
不用映射,直接使用海康自带的域名,路由器打开UPNP,录像机也打开UPNP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碰到了:在路由里看到的WAN口IP和IP138看到的IP不相同的情况,这个应该算二级路由了,可能手机用4500的那种录像机解决不了,手机用莹石云(以前的视频7)的那种录像机可以解决

网友:
唉,这是小区的局域网IP,不是公网地址,楼主杯具了,没办法远程

网友(2015-01-15):
这不是公网ip地址,没办法,找宽带供应商。

网友(2015-02-16):
这个没法!用海康的萤石云吧!

网友(2015-04-07):
远程是个难题

网友:
4 5楼说得对,以前还可以用3楼的办法现在不行了,我打过海康的服务问过,你看看能不能升级一下你录像机的版本,要是可以升到支持莹石的话就用莹石,不行的话你要找网络服务商买固定ip什么的,或者你去花生壳网买个域名

网友(2015-11-22):
换新款款机用荧石云。老的要映射,要域名,太麻烦,而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