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加电不显

楼主(2014-04-26):
版号6050A2137801-MB-A02。现象:开机触发到0.8几,不显示。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BIOS有刷过,但它的1,2,5,6脚电压不稳定。在来回的跳动,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3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我的有一块板子是不过内存。看你的过了吗?

网友:
兄弟  bios 1256脚打波形啊  波形正常就别怀疑了   我看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网友:
我遇见过好几个,最终换主板。

网友:
把BIOS芯片换了再刷个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