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病的主板

楼主(2014-04-26):
今天来了个客户说是机器蓝屏,接过来一看先做个系统吧,接上电源开始做系统,哎怎么PE卡死了,果断换块硬盘,接着做系统到一半的时候显示应用程序错误,我勒个去,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换内存好的,所以果断换内存OK ,好了开机提示时间不对,进系统调试时间,再开机又提示时间日期不对,拿出我的神器万用表一测电压0.7V找了个新的电池换上,这回想收钱了,开机我晕还是提示时间日期,哎心想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擦下来后,开始测量,检查CMOS电路,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二极管两端都有阻值明显不对,找了个二极管换上开机OK了 。几经波则呀,高手勿喷,主要和大家分享下我纠结的心情呀

网友:
你这样写吧  太乱了  新手看不 懂    高手呢觉得你这是无聊  要写 就 写好点  懂吗

网友(2014-05-27):
真心看不懂  那个二极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