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3v5v供电芯片下面一点点少穿主板。(新手紧急求助)

楼主(2014-04-26):
求B460图纸看看这个能不能飞线。
L17电感用二极管挡测量49 旁边大电容48
有短路!~~怎么弄!~~~~

.....求大神秒个图纸....紧急求助.

网友:
你的学会用搜索啊

网友A:
同学能帮忙看看b460左边屏轴的屏线和馈线是怎么安装的吗........

网友B:
加电烧板烧一下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电烧板烧一下看看吧

哥  已经主板穿了.....

网友C:
关键是没有那个权限!~~~~能收到但是不能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学能帮忙看看b460左边屏轴的屏线和馈线是怎么安装的吗........

屏线往屏线槽里面插呗!!~~~~~~   馈线.....我貌似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没有那个权限!~~~~能收到但是不能下载

多回复一点就有分了  别灌水就行   会扣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  已经主板穿了.....

那你烧不出来就再上电让他再短一次,然后再烧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回复一点就有分了  别灌水就行   会扣分的

恩恩     那个电感短路你有办法搞不?我刚刚拿到这版的时候把我吓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烧不出来就再上电让他再短一次,然后再烧呗

哥你确定没晃点我!~~~     这块板我接到的时候真心蛋痛!!哪在烧不会全挂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线往屏线槽里面插呗!!~~~~~~   馈线.....我貌似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称!~~~

请看上图, 红色代表屏线, 蓝色代表wifi线.......

我现在的安置方法, 就是按上图那样, wifi线在轴的下方过, 屏线在轴上方过.......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说wifi线和屏线都是在轴下方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看上图, 红色代表屏线, 蓝色代表wifi线.......

我现在的安置方法, 就是按上图那样, wifi线在轴 ...

你怎么装都可以的!  只要你能装进去把B壳扣上不压到线就OK了.....转动屏轴对线没影响就可以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装都可以的!  只要你能装进去把B壳扣上不压到线就OK了.....转动屏轴对线没影响就可以了  。

这就是问题, b460现在开机, 有时会白屏.........就是怕有没有装错位置, 压到屏线(a, b壳可以合上), 当然也可能其他硬件问题. 不过, 遇到问题还是希望从简单的开始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问题, b460现在开机, 有时会白屏.........就是怕有没有装错位置, 压到屏线(a, b壳可以合上), 当然 ...

你不装进A B壳会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烧不出来就再上电让他再短一次,然后再烧呗

哥们,小心误导楼主吧主板烧废了,他刚才不是说已经穿了吗

网友E: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你

网友F:
用刀片轻轻的割短路的地方值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刀片轻轻的割短路的地方值到不短路为止

主板上的线断了咋办,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到你

谢谢    太感谢了  ....  我得慢慢研究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线断了咋办,飞线?
这个要看它是跑信号还是供电!~~~ 供电好搞 信号就难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的线断了咋办,飞线?
一般来说都是用这方法比较好的

网友:
哥们,修好了吗?

网友:
烧鸡法,烧鸡,要限流

网友:
烧鸡法 我试过了 但是短80欧!~~~ 没烧出来.....我把3V5V供电芯片拿掉后 还是短!~~~
又用热拆了那些小电容!~~~结果很是差强人意! 蛋痛的节奏!....
看来只能用绝招了 (换主板) 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