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V无声音

楼主(2014-04-26):
ASUS  M51V客服拿来说没有声音、系统自己装过,不是系统问题内置没有外置也没有、拆机测来测去没测到什么问题就把声卡给换了    换了没好不知道什么问题。有谁知道帮忙解答????

网友A:
换声卡换工房 换南桥不行换板子 或者外接

网友:
耳机有没有声音

网友:
耳机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换工房 换南桥不行换板子 或者外接

什么是工房啊

网友:
有谁知道啊      急呀 !!!!!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测一下声卡的各项供电、时钟、复位,以及和南桥通信的SYNC、SDA_IN、SDA_OUT,你测了什么没测到问题,用数据说话

网友:
你先外接一个USB声卡试一下,有声音就是电脑上的声卡和功放坏了,没声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   外接usb声卡没有试过、外接耳机也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