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VW193不开机

楼主(2014-04-26):
本人接台华硕VW193显示器   板号为715G2571-1-2 纸标贴上为1199247M0413 V1.06 主芯片为TSUM16AWK-LF-1  PM25LV010   24C16WP屏号为M190PW01  主电压 5V  14V输出正常   按键板开机键只有1.几伏 解码板上有个AK33P的不知是降几伏的   。有知道的指点下  有此机的数据的也给个啊。。。。。先谢了!

网友:
没有华硕的, 有宏基的你看下 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那芯片坏了把电压变低了

网友:
补充下。不开机时主电压5 V 14 V分别只有1.4 V   9V把驱动供电拔开等电压升到5V  跟14V时再插好又可以开机。只要不拔市电插头一样可以开机但是只要一拔开市电插头过几分钟再上电电压又变成了5V为1.4  14V降为9V 了我把电源块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有知道的不。。。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