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触发0.02。。

楼主(2014-04-26):
  今日接到一台联想G460AY机器, 按开关,触发0.02,拆机,触发0.02,加焊南桥无果, 测量USB中间两根针,一根对地阻值为382,一根为543,我该从从做桥,还是刷BIOS??

网友A:
我晕  什么都没查 直接加焊南桥啊  2个数据对地阻值不一样 南桥或许是有问题  其他的都检查正常吗

网友:
南桥要换的

网友:
阻值偏低一般都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什么都没查 直接加焊南桥啊  2个数据对地阻值不一样 南桥或许是有问题  其他的都检查正常吗

      其他的都正常么3,5V待机有, 触发0.02

网友:
别的条件都满足了么 不触发影响的可多了 后继短路  LID 复位时钟 BIOS  这些  所有USB口的差分都低么 还是只有一组

网友:
这是维修经验吗

网友:
USB的阻止应该一样的吧。我觉得应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