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4-26):
怎么区分场效应管的N沟道  和P沟道呀?还有万用表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啊?能不能说通俗一点,小白一个

网友:
用万用表的蜂鸣档 红表笔接D级 黑表笔接S级 如果有数值就是P沟道 相反 黑表笔接D级 红表笔接S级 有数值就是N沟道  mos管三个引脚互不相连 如果两引脚之间的阻值为0 它一定坏啦

网友:
上这里笔记本维修与一些常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350-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还是不清楚,2边都有数值,就调换过来就1边高点1边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