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5 无线开关打不开

楼主(2014-04-26):
      联想笔记本,E545,win8系统,进系统后无线网卡打不开,fn键按住也打不开,驱动更新之后还是打不开,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排除系统问题之后把网卡强制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边上是不是有个开关啊

网友:
装个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C:
联想都这么麻烦,有款机子切换外显,还要安装软件

网友D:
先热键在电源管理 试试 FN+ 或者SHIFT+ 或者不用+都试试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如果软件实在打不开可以再硬件上强制打开,把无线网卡好像是22脚封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系统问题之后把网卡强制打开就可以了

应该是系统问题, 顾客的是新机子,不让重装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热键在电源管理 试试 FN+ 或者SHIFT+ 或者不用+都试试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

电源管理?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都这么麻烦,有款机子切换外显,还要安装软件

联想的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上是不是有个开关啊

呵呵。。。都找过了,没有小开关

网友:
有没有硬件开关啊,联想的无线网卡一般都有硬件开关的吧

网友:
是啊   搞的人头大

网友:
BIOS 有吗 给共享下吧

网友:
强制打开就好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如果无线开关已经打开了还是不能用就去联想官网根据型号下个电源管理软件,安装上就应该没问题了,我以前也修过一台这种问题。。。

网友:
强制打开吧,别费劲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我都直接卖个USB 的 给客户 又能赚一点

网友:
还原bios不行吗?

网友:
联想的要在官方下载 电源管理,如果不行。把所有的驱动都 装一下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WINDOS7的,WIN+X可以打无线开关

网友:
把网卡卸了,从官网下载从新安装,要装电源管理驱动,但还有个驱动要装,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
刷坏了吧。换个芯片。

网友:
侧边有开关的不?仔细观察下

网友:
新机一般没有硬件开关了!!软件或程序控制的!

网友:
联想新款机子最好去官网下载驱动,驱动精灵打过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啊 去官网下个

网友:
bios 安f9 在保存试下呢

网友:
机器上的按键开关有开么

网友:
下个电源管理驱动不就好了

网友:
认到了没 没有到bios恢复出厂一下。在就装驱动 不行就装个系统吧

网友:
还是不够呀

网友:
把网卡强制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14):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先试试
我的意思是 先装热键驱动 在装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试试计算机设备管理器服务选项有没有启用

网友:
进bios F9 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天线是不是接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 下载电源管理软件 fn+f5 弹出菜单选择无线网卡状态 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