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4-04-26):
联想G450开机加电直接  加到1.2多    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详细点呢

网友:
这个你就说这么点 ,别人怎么回答你那,帅哥,

网友:
装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一样吗。

网友:
太笼统,这个没什么通病,没说什么基本的测量数据,无解

网友A:
兄弟,那是通电自动开机还是通电短路呀???

网友:
是不是不过显卡,把内存去掉看下电流怎么跑的,

网友(2014-06-10):
我也有台g450,开机正常,客户要装win7系统,拆机后老是掉电了,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是通电自动开机还是通电短路呀???

支持,是自动开机上电呢还是短路引起的呢??????????????????

网友:
详细点说清楚点,学习下

网友:
G450不是USB供电短路就会直接1.2A吗

网友:
天啊把问题说清楚定行不!!抓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