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和交流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4-04-26):
直流:电流方向和大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交流:电流方向和大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看了好多视频和文章,在描述开关电源工作原理的时候会这样说:220v交流电经一级  二级emi滤波后经过整流器变成高压300v直流,然后经开关管
和pwm电路变成交流。

这里的交流其实 我认为不应叫交流,因为这里的电流只是大小随时间变化  方向并不会发生改变 我认为叫脉动直流更为贴切。真正的交流比如
220v市电 电流方向是一会从火线流到零线  一会从零线流到火线  每秒50周期  。 而脉动直流方向一直不变,只是电压大小会从0v突变到300v

还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变压器只能对交流电进行变压。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欠妥,我觉得应该是变压器可以对电压大小变化的电流进行变压,不能对电压
大小不变化的电流进行变压。

以上是我最近学习芯片级维修后领悟到的点滴,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来看看学一下

网友A:
脉动直流,从电流上看,正负没有变化,是直流,但从信号的角度看,是交流信号。

变压器 初级利用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 次级利用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流或电动势。。。只要磁场是变化的,次级能产生感应电动势,初级电流是不是变化不是重点了。如果初级一直保持不变,但磁芯一直的运动,次级也能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脉动直流,从电流上看,正负没有变化,是直流,但从信号的角度看,是交流信号。

变压器 初级利用变化的 ...

不错  看来你的理解更深入  更透彻

网友(2014-06-08):
楼主写的很全面!非常值得收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细致化的讲解问题,赞一个

网友:
好想和维修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