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关机问题

楼主(2014-04-26):
解决B460关机问题

B460关机问题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什么情况下关机

网友B:
关机后,指示灯还在闪。一般闪完bios就能好

网友C:
是电池关不了机还是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指示灯还在闪。一般闪完bios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什么情况下关机

你就说关机灯亮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什么情况下关机

关机灯亮关不掉,刷完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池关不了机还是电源啊。

电池和电源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刷BIOS就好了,已做过测试。楼上放心用就好了,

网友(2014-06-10):
还是你的好,刷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05):
我的是B460C版号BM5958  REV1.4  集显,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2018-09-09):
我刷了好几个都关不了机,刷楼主 搞定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