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 USB口不能用、认不到无线及摄像头通病的维修

楼主(2014-04-26):
客户来的时候说三个USB都不能用,开机试了下,何止USB不能用,发现认不到无线,认不到摄像头。心里有底了,前两天修了台一摸一样的机,故障都一样,看来是通病了,修好后就发这个贴子,以便大家遇到这机器这故障可以直接秒杀之。

折出主板上电,量了下USB接口,无5V电,没电压当然U口不能用,论坛下个图纸,寻找来USB电压来源:

由图可见,USB供电+5V_USB1来源是+5V,看看+5V的来源:

由图可见,+5V是待机电压通过SI4804C而来,下面来看看SI4804C:

+5V是通过SI4804C,也就是Q9106这个双MOS而来。
看到这里,就要看点位图了,华硕板上的器件都没标有料号,只有配合点位图,对照点位图找到Q9106,测得此处+5VO、+5VS正常,再测12V_GATE DRV没有电压,12VS_GATE DRV有电压,12VS_GATE DRV是由+12V通过SUSB#_PWR开启Q9107而己,此处正常。前天修另一台的时候把12V_GATE DRV和
12VS_GATE DRV看成一样的了,以为主板断线,直接连起Q9106第二脚和第四脚就正常了。今天看图,才发现不一样。

追踪12V_GATE DRV,才发现+3V也与他有关,+3V也没有产生,怪不得导致一系列硬件认不到。

此信号由Q9104提供,测试此处+12VSUS、SUSC#_PWR开启信号也正常,Q9104第四脚没有任何电压。敌人发现了,找找有没有相同的件,在一块华硕不知型号的料板上找到一样的,更换,问题解决,进系统测试,认到摄像头,无线,及好几个未知识备。(如果找不到,直接连起3脚和4脚也是可行的)。

补充内容 (2014-4-29 14:10):
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就没有重复发,自己搜索下啊!

网友:
不错啊,我也修到过什么型号忘了

网友(2014-05-30):
同意楼主!

网友:
威武!!!
赞一个!

网友(2014-04-26):
ASUS 碰到过USB供电芯片出问题不开机

网友:
是的,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后来也是这样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 根据图纸修 都差不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了意思下

网友:
这个机器3V没产生居然也亮了,真是不得不服华硕都什么设计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头疼 连标号都没有

网友:
图纸和点位也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ASUS 就是没图纸,修起来有难度,比较变态,哈哈,还好有点位图,分析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按图索骥!

网友:
这么多故障。没拆机初次判断以为是南桥故障。看来维修还得仔细。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到那时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嗯    分析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我还是要努力呀

网友:
虽然和简单的一个故障 还是看出楼主基本功不错

网友:
看楼主维修过程 ,可能机器有过进液史

网友:
看了会用点位图很重要。

网友:
那么多电都没有还会亮机,其他的板好像不会吧》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到那时楼主分析的很好,我看电路图,就跟他英文一样。

网友:
单纯的没有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ASUS这是又多了个通病~谢谢楼猪分享!

网友:
是呀,华硕不标料号好讨人嫌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蛋疼了,图纸点位几乎就找不到

网友:
usb 不能用电压问题的少一些,多是桥或是时钟的事,那种不太会修,

网友:
很给力,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这个供电这么容易坏吗 ?

网友:
华硕机好难修。。。元件没标识,找不到位置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要懂图纸啊 !努力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
没点位图怎么办啊、

网友:
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点位图就好说了啊!!!楼主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一下就更棒啊……

网友:
嘿嘿,下次修到他。你懂的。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就是好

网友:
觉得要图纸修的都好麻烦

网友:
我喜欢通,,,通病

网友:
我想说 怎么不上专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
修得很不错呀,厉害。
反对楼主:
5.0
雨路
反对楼主:
回复没有意义的帖子 相当于灌水。。

网友:
写得不错/分析能力也满强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
反对楼主:
5.0
雨路
反对楼主:
不错在哪里?

网友:
描述很详细。。。
反对楼主:
5.0
雨路
反对楼主:
请回复有意义的评价

网友:
USB没5V供电,没图纸一般人都会飞一个5V了事…………

网友:
项一个,不管什么经验,不管什么方法能修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好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有心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很给力,希望上传电路图,点位图及点位图软件。谢谢。

网友:
要是我 我就直接拉5VSB了 估计也不能好

网友:
楼主挺幸运的,如果无图无点位的话,修起来就很麻烦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换南桥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一路寻着电压来修的,简直是送钱的,

网友:
慢慢查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主利害,这个不错,可以学学。

网友:
这个+12V应该要开几路的二级电压吧。要是不出应该有很多电压开不出来吧。+12VSUS不出还没导致触发不了。那么多的电都不出来还能启动真是神机啊。

网友:
这问题也有,我怎么就没碰到这便宜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秒杀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