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面的污渍,大家是用什么清洁的呢

楼主(2014-04-26):
我用酒精清洁不了,请教一下

网友:
直接洗板水刷的干干净净

网友A:
橡胶水  又名洗板水

网友B:
这个还要问啊!!!!   清洁的只有洗板水和酒精  ,  酒精不行  ,用洗板水100%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要问啊!!!!   清洁的只有洗板水和酒精  ,  酒精不行  ,用洗板水100%OK

洗板水什么牌子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胶水  又名洗板水

橡胶水哪里有卖呢

网友:
TB上洗板水 我一般都用 维修佬牌 效果不错

网友D:
不是吧  这都要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什么牌子的好呢

一般我们不看牌子的,   淘宝上有很多的  70-80  一大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这都要问啊

呵呵,新手,请多多包涵

网友:
嗯!很简单啊!用洗板水洗刷刷就可以啦!

网友:
觉得不爽,可以用 天哪水,,,

网友:
最好用洗板水  那个效果最好

网友:
我是用天那水

网友:
用天那水,丙酮都行。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 洗得干干净净
一点不费力 6块一瓶 到处有卖
比那什么酒精 香蕉水好多了

网友:
它那个芯片上面是打胶了的,

网友E:
*脏话*!洗版水啊!

网友:
用洗板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脏话*!洗版水啊!

什么牌子的洗板水呢

网友:
洗板水 肯定能洗干净的

网友:
一般我会首先用酒精擦 如果酒精 擦不下去 我在考虑 洗板水 哈哈

网友:
以前在论坛上看的,用二甲苯 化工商店都有卖的,洗的很干净。

网友:
我一般用汽油和天拿水

网友:
天拿水,五金店大把多几块钱一瓶,20块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