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31H V24 的板子 开机一显码就掉电

楼主(2014-04-26):
今天遇到块七彩虹C.P31H V24 的板子 开机一显码就掉电 掉了还能触发 还是掉 不装CPU 显示----不跑码 不掉点电 cpu 供电 无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修的很郁闷啊 有大师级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
CPU坐接接触不良也会掉电的

网友:
CPU供电保护的节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因为不跑马引起的掉电..有些主板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各供电都查一下,供电不足会掉电

网友:
我也有块V星880的板,之前是不触发,修它触发以后,就跟你的一样了,一开始跑马就掉电,郁闷中

网友:
跑码了开始掉电要分析看掉电前有哪一相供电有问题,,有些跑码也是假跑码来的了..刷BIOS是第一步

网友:
今天我遇到张GA-的也是跟楼主的情况一样没搞好

网友:
跑马掉电确实是有点蛋疼,都要重头查起

网友:
我修过一块C68的主板,换掉CPU座的两个电容(与CPU时钟测量点相连),再上CPU,正常跑码,没有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据我 了解 这个板子 内存=读不到 也会掉电  内存不搽也会掉电.......而且掉电之后他自己会开机的

网友:
我 觉得是 内存没有检测到的....之前我安装盈通G41的 新板子 内存搽1600就掉电  之 可以 搽1333的

网友:
有的主板不工作也会掉电

网友:
缺哪些电压,这个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