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通病问题

楼主(2014-04-26):
接收联想B470一台  大短   更换铁片MOS管  待机0.010      插稳压电源自动上电0.8到左右停止不动   CPU更换过   CPU供电芯片更过了  故障依旧  跪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谢谢  了 正需要

lchmg10575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电脑是没过内存,你换U干什么??????????????

网友:
刷bios   换内存

网友:
为什么自动上电呢
  奇怪了

网友:
BIOS刷过试过吗

网友:
内存换过了    不好用  没有刷BIOS的设备啊

网友:
B470 及V470都是BIOS出现问题见多啊,

网友:
BIOS  得买编程器啊买个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铁MOS反面的电感电压是0          内存电压1.5        电流 0.5--0.8            慢慢降到7.76       一下蹦到8.4   风扇开始常转...

网友:
能上一点电压 感觉BIOS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可能还EC南桥这块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在网上买的B815  CPU代换上跟原来的I3  CPU   现象一样     有没有可能买的CPU 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买的B815  CPU代换上跟原来的I3  CPU   现象一样     有没有可能买的CPU 是坏的呢

这个应该与CPU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有条件可以搞个好的同款机子CPU试试~~  还有你说的大短讲述的什么问题!~~~貌似没看懂!  你可以查查复位其没!!!(只是个建议试试看吧)

网友:
咋不换cpu呢?

网友:
按时序找,是不是有信号没出来呢

网友:
看看有没有8只脚的小芯片,驱动铁封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