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开机进入windos后屏暗

楼主(2014-04-26):
LENOVO  G470 开机进入windos后屏暗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机子是进水的,修好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在BOIS画面屏还是亮的当刚进入系统时屏就会暗下来,在用键盘调才能调回正常的亮度!!  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依然如此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要在BOIS里可以设置,该怎么设置

网友:
还么遇到过

网友A:
换系统,不行就把开启和pwm绑在一起

网友:
要是只为亮机,可以把高压板上的亮度引线断开,然后在置高电平(3V)或低电平(0V),至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为最亮,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不行就把开启和pwm绑在一起

这样就无法调节亮度了。。。楼主可以先查查亮度控制信号相关电路